LM358 电压不正常 望解答

楼主(2007-12-10):
除了第一脚5V和第八脚12V以外 其他的 都是1.35V 是不是该IC坏了呢

网友:
第4脚也是1。35V吗?先要搞清地和电源脚。LM358的2,3入1出,5,6入7出,共两个运算单元。123与567是有可能等电位的。

网友:
像这样不能确定LM358就已经损坏,你要确定它控制的MOS管输出电压是否正确以后再来判定LM358是否已坏

网友:
看LM358有没有输入 有输入没有输出那就是它坏了啊

网友:
4脚接地 , 不会也是有电压吧. 脱焊?断线?

网友:
4脚是接的吗??
我在《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上看到LM358的4脚是VEE,
VEE是什么,我也想确认一下,这是接地吗???

网友:
主板上不存在正负电源供电方式,因此358的4脚肯定接地。其它的应用可接负电源,也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