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915GL点不亮----求助

楼主(2007-12-10):
点不亮   发生震动后  点不亮   没有自检

网友:
看是否有接触不良虚焊或断 线

网友:
是不摔了的,看看板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断线

网友:
发生震动后 ?几级的?说明白点

网友:
楼主啊,怎么没说清楚啊,这样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
对啊,起码要说清楚嘛,是不是显卡松下啊^^^^^^^^^^

网友:
不会是地震吧,还是被摔过,把几个大件重新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