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奇怪故障,请老师进来看看。(已解决)

楼主(2007-12-10):
IBM R51E上电池有电源灯亮充电灯亮无法开机,拔掉电池重新拨插外接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
修改BIOS启动顺序保存退出,还是黑屏,重新拨插电源又可以开机,请问这个故障大概哪儿还有问题?

网友:
COMS电池3伏正常.................................................

网友:
主板3 5伏正常................................

网友:
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吗?还是可以开机然后自动进入CMOS设置呢?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可以正常进入WINDOWS系统,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可能我耐心不够,真的没听懂什么故障~~~~~

网友:
LZ的故障可能是上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正常,但进入BOIS保存黑屏,对吧

网友:
检查一下EXTPWR这个信号是否是一直为高电平?
如是,充电IC、D9、Q73、Q32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只用电池(不接适配器)可以开机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路和保护隔离那的问题 查查相似的电路图

网友:
LZ的故障可能是上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正常,但进入BOIS保存黑屏,对吧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EXTPWR这个信号是否是一直为高电平?

是高电,换了冲电IC还是同样故障。........

网友:
楼主,只用电池(不接适配器)可以开机吗?

用电池无法开机。.........................,就算先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只要一插上电池就断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池有没有问题,电池放电隔离相关电路

网友:
更换笔记本电池,更换纽扣电池,重新刷新BIOS故障解决。谢谢!!!

网友:
定一下   学习中!!!真时强人呀!

网友:
学习中!!!真时强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换笔记本电池,更换纽扣电池,重新刷新BIOS故障解决。谢谢!!!

那么你分析故障究竟在哪里呢?是电池,还是纽扣,还是bios?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些,到底是哪步解决了问题,还是三样都做了才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换笔记本电池,更换纽扣电池,重新刷新BIOS故障解决。谢谢!!!

那么你分析故障究竟在哪里呢?是电池,还是纽扣,还是bios?

个人分析应该是:电池电路板短路肯定是坏了,如果可以打开修电池应该不用换,
纽扣电池应该没坏,但为保险起见还是换了因为电压只有2.9左右,BIOS不能保存重新刷了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bios的事:还是充电电路检测电路有问题:一般都是猫下面的二个三极管和16v经过一个二极管转3v出了问题:我修过这问题好多.有不就是充电管坏了造成.

网友(2008-04-14):
好东东啊,不知道怎么下载啊。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这楼里有可下载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