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起的光驱不启动一例

楼主(2007-12-10):
邻居拿来一宏基P3本本,说是叫一同事装系统,格式化C盘后光驱无法启动,判断光驱坏,要我装装,进CMOS一看,光驱硬盘均识别正常,已设光驱为第一启动设备,但光驱确实不启动。把硬盘拆下,准备通过转接线挂到台式机拷入GHOST文件再装回本本安装,挂好后台式机竟反应不过来,怀疑硬盘导致的光驱不启动,耐心等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本本硬盘的第一分区打开,格式化后台式机速度恢复正常,再把硬盘装回本本,光驱顺利启动,可以安装系统了。因是邻居,结果是金钱+0,经验+1.

网友:
,有意思,结果是金钱+0,经验+1.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格的? 是不是硬盘里面带还原方面的软件

网友:
zuo最后一句有意思!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硬盘会导致光驱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是挺奇怪的,这种故障得叫修硬盘的大师来鉴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