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阳光家SH758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急!!

楼主(2007-12-10):
阳光家SH758显示器对比度一调便从0跳到100,此机为单键飞梭调节.不知怎么进工厂模式!显示暗!

      试过以下方法都不能进入:

      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着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电源开!

     按下单键飞梭,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显示器OSD菜单的光标)旋至左下“EXIT”位置,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

      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
我想进了也是白进
刷个ROM吧

网友:
为什么不移到ZOOM位置试一下。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试一下.通常组合键不行的话.EXIT和ZOOM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
通常组合键不行的话.EXIT和ZOOM是用的最多的.

试过了还是进不了,有数据的给我发个吧.多谢了!

网友: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单键飞梭,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显示器OSD菜单的光标)旋至左下“EXIT”位置,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7-8S后即进入工厂模式。注意:按下单键飞梭键,OSD菜单消失,但是应一直按下去,才能进入工厂模式。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