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N569A电源正常,CPU不动作,求助中……

楼主(2007-12-10):
联想LXM-N569A的15寸显示器,每个电源都正常,CPU供电也正常,可CPU就是不工作,灯丝电压没打开,行芯片不供电,有没有CPU代换,该怎么查,cpu是EMC 6810A,此显示器是唯冠代工的 ,希望各位师傅出出主意,才学修显示器。谢谢。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CPU的工作的三个基本参数:供电正常(一定要注意供电范围),晶振信号,复位。

网友:
检测CPU供电是否正常,晶振是否正常,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存储器是否正常.联想15寸一般喜欢用AOC电路板,其视放板上的同步脚和总线脚容易脱焊.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谢谢,此机器好像没有晶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现在我把存储块清零了,各个电压都来了,灯丝、行供电都对,高压也来了(屏上有静电),就是没有显示,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存储芯片数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