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大伙看看换桥如此简单!完整过程!

楼主(2007-12-10):
拆坏的桥下来!

好的桥!

开始烧烤!上面放1块钱钱!

能轻轻推动芯片即可下炉!

开机测试!

完成!了 很开心!

网友:
不错,向你学习
不过建议你向蒙石林学习一下怎么拍相拍得清楚一点

网友:
要是图片清晰些就好了。.........................

网友:
过程很好~~`
可是~~
我看着以为我没戴眼镜呢~~~~~~

看看下面两图对比

网友:
要拍好图片,注意调好聚焦;
手要稳,不行就用支架;
光线要合适,侧光斜光比较好,一般不用正面光……

你的操作过程很不错,不过图片少了点,再详细一些更好,
配上详细一些的操作解说,把自己操作过程的心得体会,以及每一步要注意的事项和自己曾出现的偏差失误都写上来。
这样贴子就基本完美了,对于初学者就会起到莫大的作用,就是老鸟也能从中吸取你的经验~~~

网友:
非常不错,楼猪用的什么给板子加热呀,看不清楚,是不是用的小电热炉

网友:
小蒙的板貌似顶星的??

网友:
我 用 W510 手机拍的 , 130 W像素 而已   大家凑合着看吧
呵呵

网友:
好久就想自己DIY一个植珠台了

网友:
是哦,可以解释一下,用什么来给主板加热的吗,也让我们学习学习!!!!顶

网友:
用 一个 120X120 规格的红外炉  几百W 的
我换 INTEL 的 南桥 百分之百 成功 !之前我都没换过桥 呵呵 大胆动手 没你想象那么难
今天又换好几块 865 的  都换 成功了

网友:
好经典的图片,谢谢楼主了,但希望能够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专业的维修技术,十分不专业的摄影水平。看来维修也需要学一学摄影。

网友:
好贴,就是看不清楚。如果再详细一点说明就好啊

网友:
压一个一块钱的硬币是不是太重了一点啊,怕短路啊

网友:
要是过程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LZ能达到100%的成功率
真是 厉害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 原来换桥 是这样的 呵呵 ,就是图片不太清   !不过也谢谢LZ

网友:
对了拆桥  也是用120X120 规格的红外炉在下边加温还是像BGA修复台  下边加温上边用风枪吹啊。同样问题焊桥时 上面加温不。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换桥远比修板要简单

网友:
楼主用那家伙植球,可不可以植北桥和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