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闪屏通病元件又一代换

楼主(2007-12-10):
昨天 ,一商家送来一台17 ACER L1715液晶.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根据我们的维修经验,一看此机为BENQ代工,经查一只C5707坏,经检测,没有其他的元件坏,找来一只C5707换上,开机试一下,正常了,很高兴以为问题就这样就解决了,可是,过了3分种,又出故障了.这次不是开一下就黑屏,而是一通点就保护,就这样后来又挂了我2只,后又查出了{一开始没有注意}高压生压器低压段虚汗,和更换了一只在两只C5707中间的无级电容,这次我手头只有最后一只C57076{因为C5707挂完了}心里想,这次一定要对啊,一通点试机5分种又挂了我一只,一看,我撒眼了,我换上的无极电容暴了.看原来的那个电容没有爆,于是我有把以前的装上上,可是现在我手头没有C5707,和C5706,怎么办,等材料吗,可是明天客户就要机,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办法啊.打电话在本县授索C5707 C5706.可是我一颗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就找主板上的MOS管,[以为我听一个大哥说有的主板上有}于是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找来一张老的主板,找到了一颗D882,{本人在以前知道这管的功能}经测量,应该可以代换,我心想看吗,死马当活马医.心里只有百分之50的可能没有问题,管他的呢,焊上,通电试机,试了30分钟没有问题.哎,终于搞定,所以我现在才知道科学就为什么要修实验室了,希望可以给广大学习中的朋友带来方便,{因为D882便宜.好找,没有必要一定要C5707 C5706}.

网友:
我用D1802代换过也很好。。。。。。。。。。。。。。。。。。。。。。

网友:
在论坛上说了N次了,用彩电开关电源中常用的C3807代换没问题
放大又倍数足够

网友:
这种通病一定要查准病根,不然烧得你心痛.C826这两个电容一定要换,还要加焊高压板排除虚焊,最后不行,就换高压板.就可根除此故障.

网友:
有没有更大功率的管?我修四灯管的老式高压条总是遇到功率不足。

网友:
这次的维修真的是把我烧痛了的,所以在这里希望做维修的朋友不要象我一样
这是一个商家的所以价格我收了50元,烧了我5支管子,所以下来我没有挣到多少,但是我还是很高兴,所以算是真正的领教了教训,领教了精炼,所以我还是觉得很知足

网友:
c707也不贵呀。。我买了100个。好像是1.8元一个。。Benq真是好厂家。销量那么大。坏的那么多。。赚钱呀。

网友:
是的啊
我们这里的C5707是3元一个批发也是2.5
你们那里那么的便宜啊
想知道楼上的是那里的啊

网友A:
楼主来趟成都的城隍庙吧!1块多一个,货源很充足!我刚采购不久

网友:
我是在成都市温江,我以前经常去那里.现在我都很少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常去,看下次叫他给我带

网友:
C5707我拿货一般是一块以下!
9024比C5707贵三毛!

网友:
汗死,开始我拿是4元/颗,太贵... 看到5707就头疼...
正愁用啥来代换呢

嘿嘿,俺潜水了,向各位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趟成都的城隍庙吧!1块多一个,货源很充足!我刚采购不久

老大就在电脑城也才1块多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