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845的板,触发不了,

楼主(2007-12-10):
昨天好好的,后来就点不亮了,mos没有问题呀,还有也有静态五V,刚才看了下不触发的贴,好像不管用/..........
不触发
点不亮

网友:
看看电池电压,跳线,晶振起振不?

网友:
想必谁也帮不了你,查查短路了没有................

网友:
桐芯电脑科技
没有短路,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呀?我晕/...................QQ 聊好不好呀?

网友:
主板放一个星期再拿出来点就好了!

网友:
查电池电压和cmos跳线看看

网友:
拿出主板,拔掉所有板卡,吹灰,在装回去,试试看啊.

网友:
顶星810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在开机数码器走FF
顶星810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如果关机在开机数码器走FF,
测量电压也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顶星810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在开机不读卡
顶星810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在开机不读卡。测量电压也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量下开机排针上有电压吗?也有可能是I/0的问题(要看你的芯片组了)
8楼的朋友:CPU工作要3个条件啊,你只查了一个条件有什么用啊,还有2个呢: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