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本本EC的好坏

楼主(2007-12-10):
具体说说要测EC的哪些引脚能判断EC的好坏。或者有资料也好,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前面已经解释了EC的意思了,相信你应该知道它就是一个集成芯片,功能不正常或者不工作就是坏了,一般控制电池转换充电,开机信号,K/B控制,等

网友:
一个南桥或北桥的好坏怎么测?供电部分就不讲了,对地击穿一般桥都挂,还就是通过它的功能扩展的接口上的相关测量或测试反映出桥是不是挂了.比如PCI IDE FWH HUB_LINK AGP A D 线等这些接口的打值测量都能反映桥的好坏,EC应该也一样吧.....

哈哈,有点答非所问.....

网友:
箭兄现在也跑这来混饭吃啊?

网友:
断箭说得是对的,其实阻值正常,也不能说明就是没问题的。只有从它的输入条件和输出功能上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