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容凸起了但是用万用表测试下回摆到初始位置是好的

楼主(2007-12-10):
什么原因呢谁知道呢是不是凸起的不一定坏阿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也只是估测,看到电容鼓起肯定要换掉了

网友:
突起以后就可能漏气,要是真空封装的食品一漏气是什么结果我想你是应该知道的。电解电容里有电解液一漏气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你自己也猜得出来。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用万用表去量,楼主的精神可嘉,但不值得学习

网友:
电容鼓顶,一般是电容内部出现了高温或高压引起,电容的特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般万用表检查不出来,但已不宜再使用.最好换掉.

网友:
这么明显的损件楼主还要再去测量,是不是没事可做还是以节约为本。

网友:
笑什么呀

这个问题我们新手都要学习一下.在我们没有哪么多的零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考虑这样的问题不是吗?

网友:
鼓了就换,不要有什么顾虑,想省成本可不行

网友:
鼓了 就是坏了啊 !  肯定要换掉才行的啊    不然主板会出故障的啊

网友:
鼓了当然要换啊,有时候就鼓了一点点的电容也会有影响啊!!!

网友:
这样的电容100%是坏的,直接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用万用表去量,楼主的精神可嘉,但不值得学习  4楼楼主(#4)
哈哈.....非常技持你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