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E PRO-M2掉电故障

楼主(2007-12-10):
华擎GE PRO-M2主板,各路电压都正常。通电就自动加电,上u可以跑代码至D3,D4后就掉电。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压住北桥再通电看看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啊,自动上电肯定和它有关系

网友:
自动加电与IO有关;内存的系统总线也与IO有关,换IO试试.

网友:
此板有两个故障
1:自动上电。注意一下CMOS跳线正确与否,可以先将IO取下来,再看是否自动上电
2:内存不过,清洁内存槽子,重点检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详细请看新手区的相关专题帖

网友:
谢斑竹指点,可是这主板没有cmos跳线。我检查过,内存的供电,和负载供电都正常。91,92的电压也正常 。南北桥我也按过,都没有效果。会不会是掉电的缘故,不是内存的问题啊?请问是什么引起的掉电呢!!!此板I/O为83697HF

网友:
掉电上没有找到内存
有些板设计是这样的,读不到内存就会保护性断电

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内存部分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可能是bios线路上的问题。可是这里刷不了bios,先换个i/o试试看看

网友:
同意此观点。前期修到几块华擎的板子,检测到内存掉电。后来测试一部分是内存问题,另外一部分是VTT的问题!

网友:
郁闷,换了个I/O还是不行,现在就剩下bios了!可惜没得刷

网友:
主板加电就启动,对于有些主板属于正常现象,通过修改coms就可以了
至于跑到内存就断电,如果反复自动启动多数是主板没发现内存,检查内存电路

网友:
仔细看看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