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一块杂牌845GL,主板上标明可以上赛扬D。现在问题是上C 2.4A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用赛扬D就C1过后就当到C5不动了.这块板客户以前上的就是2.13的CPU.
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查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一下座子是否有问题.还有CPU供电.

网友:
VID线都是正常的!CPU供电上赛扬A时1.48(这应该是正常的吧),上赛扬D时是1.22V

网友:
那板上没设频率跳线吧!

网友:
有时标明可以上不一定可以,好多公包板就那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次可是一直就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就修好。倾听楼主的回音。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坏了。有时时钟坏了是量不出的。

网友:
可能主板就是上不去吧
,杂牌的就这样

网友:
主板肯定可以上.因为客户以前就是上的2.13(533)的CPU.CPU肯定也是好的.
我也想可能是时钟的问题.明天去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