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I9800PRO花屏

楼主(2007-12-10):
小花,不连续的竖条(虚线),不知道是否要重做BGA?
求助

网友:
先查电压。再查显存。
可以加焊接BGA,最后考虑重新做。

网友:
我修下来,都是BGA空焊了,重新做过一般都能够好

网友:
好精通啊。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BGA焊经常出问题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技术进步了,淘汰这种高故障的工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