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冒烟

楼主(2007-12-10):
一块联想品牌机462主板,KM400-M2 北桥km400 南桥VIA8237 上电之后,冒烟。casfan1附近的三极管烧焦,右下角033烧焦,刚烧坏起初甚至还能点亮!因为原来,不懂修主板,向各位大哥讨教,还能修么?我是三脚猫搞电脑维护的,一般就也就装个系统,换个内存啥的!

网友:
找相同的管子换上
更换后,量主板各测试点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的话上电测试,若有短路的地方,就慢慢排查短路点。
烧坏了两个管子,修复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某些地方短路了,清理一下,先测各个点的电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空可以在这里多看看,我觉得应该可以修好,这里有好多需要学的,慢慢学吧!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的,是有地方短路了,不过你还要学习啊

网友:
一般换上同型号元件就可以啦

网友:
已修好

找了一块电源板上的东东,替换料,已经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