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T80用DM分不了区

楼主(2007-12-10):
用2000/XP光盘分区后就行,且装系统也没问题,也没坏道

网友:
即然可以用2000/XP光盘分区,还可以装系统正常使用,还用DM来分区干什么呢?

网友:
只能这么说
还是分区表的问题

我一直用SDISK分的
分了后就是进不了系统
后来索性在XP里热拔插分区还方便

网友:
能用其他工具分区,你干嘛非要用DM来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