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同行,美格796FD的场效应管(FS3KM-18A),可以用什 ...
请问各位同行,美格796FD的场效应管(FS3KM-18A),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07-12-10):
接修一台美格796FD<U7T009>的显示器,经检查是FS3KM-18A的
场效应管
和2.2欧限流电阻坏,用K2996代换,无高压输出.更换高压包后,又烧坏K2996.请问各位师傅,是否K2996不能代换FS3KM-18A吗?
显示器

网友:
此机是不是双行管电路,FBT和行扫描分开的?
要查烧此管的原因,不然代换又是要烧的。

网友:
美格多是双行管电路,你二次电源没查清楚,就换包?好好查下二次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