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现在BENQ的新板难修吗

楼主(2007-12-10):
今天接到一台 FP72E ,故障是20秒暗屏,并且有时重启。怀疑电源问题,检测1200AP供电端,10V跳动。次级输出端16V,5V正常。怀疑1200不良,更换上电测试,供电端电压稳定,但高压仍然20秒左右保护。此时,怀疑高压电路不良。仔细观察,并非以往传统的自激式振荡,而是使用更难修的它激式振荡电路。测量其它元件并没有发现损坏,更换高压包,故障依旧。这时又想到是不是电源不良导致带不起高压呢,还是让高压电路独立供电试试,把BRI-on连接的NPN三极管CE对接,断开高压电路保险。接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稳定在0。9A左右,大概到20秒左右,突然电流达到1。5左右,然后又跌回0A,这时可以判断确实是高压板问题了!但为什么20秒左右才保护呢?最后更换 3KV高压电容故障排除。
   煲机半天,问题又出来了!自动重启。开始怀疑电源问题,因为1200确实很多古怪问题!走了很多弯路,竟然是控板漏电!气死!再煲机半天,高压又来问题了,现在是开机亮即灭。。我晕,现在机器还躺在那里不想修了。   大家对与这种机有什么维修心得,请发表一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亮即灭,还有一组高压电路不正常,电流大保护了,
我修过此型号机子几台,有一台是修不好了,现在等零件换。。
帖子在此: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0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