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断电上电故障的疑问(欢迎各位高手来讨论)

楼主(2007-12-10):
其实无论在产线上还是在RMA里做FAE主要都是处理批量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而那种问题又相对比较简单,我基本上可以独立解决,比如我现在在产线上做FAE大部分时间在修ICT fail的板子,NPI的时候每一片不良板都要亲自去看,但是维修员修不出来的板子会转给我们,我们修不出来就给他们签报废单。
有一天维修员送来一块反复通电断电的板子,一开始我把POWER SUPPLY接口的二极体和板上的VCORE,DIMM的供电,和南北桥各组电压2极体等等,包括几个SB电压的2极体都量了一下,确定没有短路.(其实如果真的是短路了只是通电掉电,不会反复)
然后我量了一下有关上电的那些信号,包括所有的SB电压都是OK的,RTC电路正常,RSMRST# 3.3V OK,是SMSC的I/O,PWRBTN#正常到南桥,但是SLP_S3#始终低电平(2极体正常),是ICH9的南桥,维修员送过来的时候,I/O,南桥全杀过了~
当时我忘记去重测一下ICT,但是可以确定关于上电的线路没问题,而且关于上电的元件也杀过~
同时我还发现一个现象,ATX各组电压升到标准值的一半时开始掉电,ATX PG信号电压一直低于1V。
我同事说肯定是PCB哪里断线了。
我摸了1天摸不出来,还给功能维修了~
后来功能维修修出来说是ATX PG到I/O的PG 信号贯孔不通,这个板南桥的PG信号是从ATX PG发到I/O,再从I/O转给南桥。
我现在想问的是南桥没有得到PG 信号会反复上电掉电吗?
我根本就没有往那里去想……是不是板子上有些模块没有得到PG信号会影响正常上电~~

回复 网友A:
SMSC的型号是 SCH5514E-NS,ATX PG先由I/O 125PIN输入,然后由I/O 59PIN输出SYS PG同时到南桥和北桥,然后南桥再发出PLT-RESET同时到I/O和北桥. I/O再把RESET信号发给PCI SLOT和PCI-E SLOT.
看明白没有?如果这个板子I/O没有正常得到PG,那么南北桥都不会正常得到PG信号.
不过看了一下DREAM的帖子,我有点明白,因为南桥是负责ACPI的,可能不同型号的南桥关于上电和复位的方式不完全一致,所以去看下ICH9的DATASHEET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
至于你说让我做下逆向工程,FOXCONN没有那个传统,我想我们老大也是不允许的~他那人比较小心谨慎,平时都尽量让我们少动烙铁,怕我们把板子弄瑕疵了,维修员修报废一片板子没什么事,我们修报废一块板子要受处分,;LEVEL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网友:
我再加2个问题
1但是SLP_S3#始终低电平  IO怎么会让ATX上电呢?
2说是ATX PG到I/O的PG 信号贯孔不通,到底IO得不到PG还是南桥得不到PG 而影响正常上电?

网友:
2说是ATX PG到I/O的PG 信号贯孔不通,到底IO得不到PG还是南桥得不到PG 而影响正常上电?
卫青你有条件
能不能拿块好板把IO到南桥的PG搞断  看看是什么故障
另外问一下SMSC的IO后面的型号是哪种  我们以后遇到这个IO也注意南桥的PG是IO给的

网友:
按理说PG信号没到IO,南桥也就没有收到PG信号,主板应该无复位才对.引起反复断通断电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PWROK Signal
The PWROK input should go active based on the core supply voltages becoming valid.
PWROK should go active no sooner than 100 ms after Vcc3_3 and Vcc1_5 have reached
their nominal values. PWROK must not glitch, even if RSMRST# is low.
1. SYSRESET# is recommended for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reset button. This saves
external logic that is needed if the PWROK input is used. Additionally, it allows for
better handling of the SMBus and processor resets, and avoids improperly
reporting power failures.
2. PWROK and RSMRST# are sampled using the RTC clock. Therefore, low times that
are less than one RTC clock period may not be detected by the ICH9.
3. In the case of true PWROK failure, PWROK will go low before VRMPWRGD.
4. When PWROK goes inactive, a host power cycle reset will occur. A host power cycle
is the assertion of SLP_S3#, SLP_S4#, and SLP_S5#, and the deassertion of these
signals 3-5 seconds later. The Management Engine remains powered throughout
this cycle.

网友:
这下都没得看了。英文。。

网友:
我把管理员的英文答复翻译一下,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PWROK信号
PWROK输入应该根据核心电压成为有效去激活。
PWROK应该在Vcc3_3 和 Vcc1_5达到正常值后100 ms以内激活。
即使RSMRST#为低,PWROK也不可以抖动。
1. SYSRESET#是为实现系统reset按钮而引入。引入SYSRESET#节省外部逻辑,这是如果使用了PWROK输入所需要的。另外它允许更好地管理SMB总线和CPU RESET,并避免不恰当地报告电源失效。
2. PWROK 和 RSMRST# 使用实时钟采样,因此低于一个实时钟周期的短时间可能不被ICH9检察到。
3.一旦真的发生PWROK失效,PWROK将在VRMPWRGD之前变低。
4.随着PWROK激活,主电源周期的RESET将会出现。主电源周期是SLP_S3#, SLP_S4#, 和 SLP_S5#的确立的通告,这些信号在3-5秒后解除。管理引擎在这个周期内保持通电状态。

网友:
还是没怎么看懂
还来还得继续修炼

此贴很具有代表意义
建议管理员能置顶
让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也没看懂,张先生还懂的英文不少呢,不过你再解释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SC的型号是 SCH5514E-NS,ATX PG输出到这个I/O 125PIN,然后由I/O 59PIN输出同时到南桥和北桥,然后南桥再发出PLT-RESET同时到I/O和北桥. I/O再把RESET信号发给PCI SLOT和PCI-E SLOT.
至于你说让我做下逆向工程,我想我们老大是不允许的~他会怕我把板子弄瑕疵了.

网友:
看不明白呀!我是新手呀!
问大家怎么才能学好主板呀

网友:
楼上讨论的反复通断电包括CPU风扇转的吗?
我对主板工作流程还不熟悉,上次遇到过是上电风扇转,然后又断电再上电风扇转的。

网友:
既然SB没有得到PG信号那主板又如何开机呢?

网友:
工厂级维修,强悍,好多看不懂,只能先把I\O型号记下来,新型主板,新的挑战.

网友:
呵呵,还是要努力的学习啊,张先生说的我还是有点模糊,慢慢学吧!

网友:
個人看法

反複上電掉電說明開機電路被反複 觸發,如果是SB管開機的,沒有Pg信號的話,主板可能開不了機。有的板IO開機的,沒有SB也一樣開機。個人覺得如果你的電源功率沒問題的話,故障點應該在開機電路,重點爲開機電路裏的電容不規則漏電,或IO問題。個人看法,請指正。

网友:
“并避免不恰当地报告电源失效”会不会是南桥没有收到PWROK信号,认为电源失效,让IO关机的呢?但为什么又会自动上电,这想不明白了

网友:
哎,我连初级都不够,现在只知道二级管通不通,会焊些元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是想学,不要原理,告诉我们几个基本测试点吧

网友:
ATX PG信号电压一直低于1V。其实楼主已修到问题,ATX PG出来后同时并联1P2/5514{1P2是内存电源管理}也就是说故障板没内存电压.SLP_S3#, SLP_S4#, 也同1P2/5514E并联.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对,这个板肯定没1.8V,修1.8V就会发现ATX PG不正常,发现问题了什么就修不出来?还有就是ICH9的板子哪怕是有复位,BIOS或其它总线问题,也会反复重起.这是正常现象.什么原理我就不知道了.你这板肯定没有CPURST.当然也会反复重起.

网友:
没有PG信号主板怎么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的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的。我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PG信号主板怎么开机呀?应该是开机电路的元器件的性能不良导致的,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初学好多看不懂

网友:
我是新手,看不懂,学习中。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倒未必!PG信号只要电源发出就能加电。如ATX的PG电压变低(信号不对)ATX就会切断各路供电。此例主要是PG产生的顺序问题。如真的是PG信号由:ATX---IO----SB---NB----CPU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维修思路倒要开始转变!至于SB得不到PG信号断电我个人认为SB会反馈给IO一个PG失效的信号(具体专业术语待查)然后由IO反馈给电源然后切断电源,然而整个电路又满足触发的条件,SB又发出触发信号,引起再加电的过程!最主要的是SB在整个电路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小弟我要多學學了.感恩阿

网友:
这板看这就有点晕 你会回的有点太高深  看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