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 MT17A海洋银信显示器

楼主(2007-12-11):
现象是开机文字有拖尾现象 ,查视放电路没有问题,FBT也没问题,请各位师兄指导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
换视放集成块,或者在集成块与散热片间加张绝缘片。

网友:
开机文字有拖尾现象,查视放电路没有问题,FBT也没问题

此显示器用了多久了,时间长的要考虑管老化了。

网友:
如果电路的确找不到问题,就要看看是不是显像管了。你可以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检查视放电路各级耦合电容,视放IC,视放板漏电,如前置视放IC引脚间漏电也会引起拖尾现象.(常见于三星显示器).像管有问题也会引起拖尾.但不多见.

网友:
但是我换了一个管子效果还是一样,换视放集成块也没问题,各级耦合电容,视放IC,视放板漏电,前置视放IC引脚间我都查过 没问题啊

网友:
视放耦合电容,钳位对地电容,还有供电电容,这些是需要代换来确定的,颜色拖尾现象故障点有90%是在视放板上.

网友:
我通过代换法试过,效果还是没有变化,视放耦合电容,钳位对地电容,还有供电电容这些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