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GA-8I848P-G 不上电的问题(已经确认南桥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触发脚有电压5V 经检查南桥旁的晶振 一脚0.1  一脚3.0  去掉两个小电容后还是一样 换了晶振 没有任何的改变 请教这是那里的问题 是南桥的内部问题吗?(已经确认南桥的问题)

后来一上电 南桥冒烟了

网友:
红表笔对地的阻值是0.1V的700  3.0V的 是766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就基本已经挂了,还要测一下和它相连的106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洗下南桥,或加焊下南桥!

网友:
晶振电压不要太苛求,只要有波形就好.另外不上电还得查IO,有好些GA板有开机保护线路,ATX14脚出来的线路,并不直接到IO,在AGP槽附近还要连到一些小的三极管,具体可以跟线查.

网友:
晶震有波形不?

网友:
南桥待机3.3v是否有啊  我修过不少技嘉是SB待机电压3.3v没有的啊

网友:
最后确认 南桥挂了 BGA不值得一做 ~~!

网友:
你 怎 么 确 认 的 啊 ?
讲下呢

网友:
问下大家这个SB3.3在哪个脚呀。。。我有一板现在没有SB3.3.。。不知是哪儿过来的,查不到

网友:
是啊,查的时候用手摸下南桥是否发烫就知道啦

网友:
最好具备示波器,直观检查各波形.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