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电池用不了??

楼主(2007-12-11):
IBM R30电池用不了,就是接上适配器右下角没有电池充电显示,那种一般是那里的问题???是电池还是本本问题,请教一下新手刚进
充电

网友:
进系统看有没有识别电池,
能不能用电池开机,
以上全是-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看看你本本的电池管理驱动装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