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黑屏,请教高手指点迷津,在线等

楼主(2007-12-11):
昨天接到一块主板(新天下盘英4d2b(型号),845主板,进入桌面后运行程序,甚至开机过程中黑屏死机,有点像节能模式一样,CPU、显卡风扇都转,唯独没显示,硬关机、硬重启也不行,只能拔电源线断电。起初怀疑显卡和内存,结果两个换了还是一样,黑屏时间不一样,有时还能坚持5分钟左右,bios也刷过了,查南桥电压,1.8v,3.3v,都正常,内存1.25V、2.5V也正常,我觉得有点可疑的地方是CPU主供电6300uf,的阻值有点不正常,随便测一个,或电感也一样,其中电容一脚接地,一脚阻值只64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写错了,型号是新天下盘英4B2D,电源也换了新的

网友:
找到一张图

在网上找到图纸,大家看一下,

网友:
主板的事,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是楼主一样的情况,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再试试,有结果给大家说

网友:
直接换个IO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你用手去摸一下看主板上有没有IC发热严重.如果有的话可能是那个IC坏了.也可能是有一些IC虚焊了,你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IO的想法是什么,能讲详细一点好吗?我认为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特别是南桥的供电管子性能不良,不稳定,再看看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用手去摸了一下看,主板上没有IC发热严重.起初认为南桥空焊,有热风枪加焊了一次

网友:
北桥或CPU座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拿CPU负载量一下试试。

网友:
应为CPU供电问题。查下与VID相连的IC

网友:
如没记错的话这块板子容易爆电容。特别是内存 AGP附近的电容。楼主可以试着更换之

网友:
不用看了````没的救了````````````真是的```用的着费这么大劲吗?````

网友:
感觉IO多一点。时钟好像也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用83627F-AW能用83627HF-AW代替吗?

网友:
这个毛病我看到过  换I/O 好了   你试试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HF的可以代F的
F的艰苦不可以代HF(除非它原来的就用F、)

网友:
还有你那板内存那有没有个3.3V的电压??

网友:
你看看AGP 的供电管子有没有虚
拆下来后看看底下是不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