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368 I/O 什么型号

楼主(2007-12-11):
各位好!本人有一块别有修过的
MS-6368
主板
但在主板上见不到
I/O
蕊片。请各位有修过这种主板的朋友,回复下好吗?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有IO芯片,全部由686B负责

网友:
没有留意过这种主板,是不是这个686B相当于I/O了,

网友:
主芯片组:VIA PLE133CPU_插槽:Socket 370,是这块板子的一些信息吗,如果是的话就如张老说的呀,

网友:
硕泰克的SL-65KV2也用VT82C686B同样没有IO芯片的。我手里正好有一片硕泰克的SL-65KV2坏板。

网友:
凡是南桥用686A和686B的都没有I/O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张先生指点哦!本人明白了。张先生是否可以把你贴上的那个MS的电路发比我哦!
liujinming@goldlink888.com
非常感谢!

网友:
下载去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6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