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反复从起!!!!

楼主(2007-12-11):
请问大家一个怪问题,今天一个客户那一快想精英主板来,刚开始是点不亮,是MOS管坏了,我换了就可以通电,等我上CPU跑C2秒钟就灭了.然后在亮在灭,反复这样,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内存供点管坏了更换就OK,现在换了问题还在,BIOS刷了,I\O换了.问题还没解决.请大家帮帮我.
cpu
点不亮

网友:
内存槽脏。。。。。笨蛋。。。刷刷咯``哈哈```

网友:
这是精英主板的通病。。我发现好多。有刷BIOS好了。有的换I/O好了,有的就是没有修好

网友:
2楼的我看你简直就不用学修板了,我说我笨想不到你比我还笨,洗内存槽早用过了啊,3楼的我换了I\O问题还是一样.不过BIOS没有,我看有点像联想的主板,谁有没有这个BIOS是.

网友:
好像还是MOS管有问题,有遇到过,可我再换就好了。也搞不懂

网友:
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给南桥的1.5V不正常,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这深圳市好多高手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给我的答案是桥坏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故障,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因为主板上除了桥没有太多零件.

网友:
你说的更简单,好谢谢你.还有没有其它的会影响到它呢!

网友:
先测下20口对地值,强加电,测下主供电

网友:
你换完MOS管,再测过电压吗.
内存供电正常吗.?
我遇到过一个反复重启的板,由于内存供电低.造成主板不稳定.反复重启.
把给内存供电的MOS管更换就好了.
你再仔细查下.

网友:
我遇到过!!!反复重启换个电源看一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也 是反复重起,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因为我什么都换了。进桌面就重起,没修好呢。不会修了。哪也不热,能测的全测了,也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哎。想刷BIOS了,可惜板子没牌子,不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