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084s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7-12-11):
问题如题,L1084S很烫,能用什么替代

网友:
5A低压降稳压器,具体资料从下面网址下载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L1084S

网友:
张老呀,你给你网站是英文的,我等英语水平本来就不好,这个1084好像不能代换,试过好多个都不行

网友:
怪不得换上6003不行呢,原来不能随便替换

网友:
这个管子要是发烫的话你要考虑南桥有没有损坏哦,网卡和1394也要注意

网友:
可以用1117代换啊    1084和1117都是线性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