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导致插键盘不亮机

楼主(2007-12-11):
华硕P4P800-X主板,故障是不插键盘可以亮机,插上键盘跑7B,触摸给北桥和AGP供电的场管微烫,换掉故障没解决,怀疑BIOS坏,到华硕官网下了很多相同型号BIOS不同版本的刷过,代码跑C0,由于是插键盘就不亮机,键盘是由I/O,W83627THF控制,更换之后涛声依旧,后来把网卡也拿了,都不行,放着慢慢研究,过了两天另一客户送修同样型号板子,更换BIOS故障排除

网友:
那跟北桥和AGP供电的场管发烫解决了吗?

网友:
我来说一下:我维修了一块板子,换了IO,上电自己检测的时候总是不过,按键盘没有反应,以为是IO没有焊好,怀疑是自己的焊工不到家!(初学啊),焊了几次IO还是不行,下意识的换了一根内存条,没问题了,快点晕死!!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可能写进去的资料也没有办法正常读出,但是和键盘口扯上就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
那楼上这块板到底是BIOS程序的问题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是BIOS的程序的问题的话在华硕网站上就下不到一个对的嘛。

网友:
BIOS芯片故障可写入无法读出~会不会就只是芯片接触不良的问题而已?

网友:
是BIOS程序问题,网上下过相同的很多版本刷扔无效,想不通为什么插键盘就不亮了,还有就是供电管发烫没解决,但使用正常

网友:
华硕的BIOS应该好刷啊,看来有的时候的留意一下,好多就是刷了几次无果就放弃了

网友(2008-01-13):
BIOS程序问题也表现为同样故障,我遇到过多次,重新刷 BIOS 后一切正常.........

网友:
以前我遇到一块顶星的主板也是这样,刷BIOS,就OK了.

网友(2008-04-08):
只换个BIOS就好了。楼主好幸运啊。这样也能修好。祝贺了

网友:
BIOS问题引起键盘不良,在GA板上多见,ASUS上还不多见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华硕板也是不差键盘就可以正常亮机插上就跑C7 BIOS也刷了不行IO 换了还是不行最后一怒之下把PS\2一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