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救急!!【已解决】

楼主(2007-12-11):
两块精英845主板,一块带AGP插槽,一块集显。

故障:跑26档机。

1、刷BIOS
2、测AGP的AD值正常。(277)
3、测试时都带硬盘,把硬盘拔掉就OK.(更换过好几块硬盘)

网友:
IDE排线更换过吗

网友:
在线等。急。!!!

高手指点。快疯了。。

网友:
更换过,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插两个IDE接口都一样吗?拨掉硬盘走完码吗?
两块板一样症状?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功率降低了换一台电源即可

网友:
拔掉可以走完码?换个电源看一下

网友A:
故障解决了,这两天有点忙,没来得及跟大家说。

谢谢各位老师了。

换了排线故障排除了,那几条线都不行了。还是新的呢,哎

代码还是走到26就不走了。但不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解决了,这两天有点忙,没来得及跟大家说。

谢谢各位老师了。

换了排线故障排除了,那几条线都不行了。还是新的呢,哎

代码还是走到26就不走了。但不死机了。

新线的质量还不如旧线。品牌机上蓝色的旧线质量最好。

网友:
是啊,省了两块钱,耽误了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