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被降频

楼主(2007-12-11):
前些时候我的一块V星NF2主板借给朋友用,使用中碰到电源主板不亮了,我换了一个场管能够点亮了,可是闪龙2300+却只能使用100的外频了,在BIOS里改到166保存重起后还是100,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忘记说了,使用诊断卡跑到05结束。先谢谢啦

网友:
时钟\IO\桥.加焊或更换.

网友:
楼上的不会这么狠吧,板子上应该有跳线可以调频的呀,CMOS软调频有的板子不行

网友:
楼上的你怎么不去新手区多看看啊 对你有帮助

网友:
刷BIOS试试;查查时钟及它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