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如果有了复位那么时钟一定是正常的是不是,

网友:
顺序是供电 时钟 复位
简单找片好板测试下就了解了。

还是在于自己动手,才会更加加深印象

网友:
楼主说得没错呀,时钟不正常肯定不复位,复位正常时钟一定正常,不复位不一定没有时钟,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顶一下

说得不错,顶一下!!!

网友:
对的啊  前提要供电--时钟--复位   有时钟供电肯定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