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板子 无 1。0V 求助以修复

楼主(2007-12-11):
今天修一X31的班子  1845控制的两个MOS管没输出 控制机没给出电压 1845所有供电都正常 我以近换过1845和周围的小电容 还是没好 不知道怎么修了 郁闷 以前一个1715也这样子
是一个自激的升压电容坏了 我换的也是容量不对的了 后来查了电路图 换个同容量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18455控制输出两个电压的 另一个因该是1。5V

网友:
MAX1845输出2.5和1.8,11,12脚高电平开启输出。

网友:
那个都正常 是一个自激的升压电容坏了 我换的也是容量不对的了 后来查了电路图 换个同容量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否指出是哪一个自激的升压电容,我刚学本子不是很了解,谢谢

网友:
这问题就是供电 的两个mos管坏了:你可以换个应该就好了.我们遇见x31都是这问题

网友:
X31的不开机问题有这样多种况状.
真难搞.有没有集中一点的手册可以叁考?

网友:
前天我也修个X31 把1845换一次就可以亮一次,不过很快重起就不亮了,换过3个以后我就干脆加焊一下也可以亮一次,感觉好象是哪里一受热就可以亮,最后放弃了,没修好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