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S问题

楼主(2007-12-11):
电脑刚配5个月时间,现在开机自检通过,冷启动刚要启动系统,XP滚动条还没出来,就突然断电,反复开机,可能第3次或第四次就可以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断电一小时之后机器凉透了,再开还有这问题,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跪求啊!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换个试试了,是不是杂牌的电源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昂达N61S有这个毛病,主板本身质量问题,有不少买这款主板的都遇到这个问题,建议楼主送修。

网友:
如果是五个月的话
那干脆送修不是很好的提议吗
~~~~~

网友:
又是昂达

N61出问题太多了

桥芯片最容易空焊不亮

网友:
有哪个仁兄有这个经历么.

可以修好的吧

谢谢版主

网友:
质保期的东西为何要自己搞啊 ,那样不就便宜ONDA 了

网友:
ONDA客服 太垃圾了。哎

网友:
昂达板子有些还可以,我给朋友配过两台机子,用了几年都还好的.

网友:
有一次给朋友装机,用的也是N61S,进系统后前置面板没声音,以为是前置线的问题,换了几条线,没用,这些线在别的板用是好的。后面声音正常,后来换了一块板,还是一样,直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呵呵 让我来告诉你这款扳子是什么问题把 cpu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把抓的芯片啊 它上面有一个焊
电容的位置啊 找一个1微法的无极性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告诉我,这个电容的编号!我手上的一块昂达N61S也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楼上的 你哪的 你广州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上还是在CPU上啊?
CPU上好象没有你说的位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