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40g故障

楼主(2007-12-11):
开机有时能认到硬盘,在bios 里显示N40P一般的分区软件都认不到,请大峡们发一个能修复这种故障的软件

网友:
应该是固件损坏。

网友:
BIOS里只能认家族,一般都是固件坏,建议楼主没有专业的工具还是拿去专业维修店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