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故障的原理。请教高手!

楼主(2007-12-11):
IBM T21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
故障检修:ADP3421不良,TB6808F检测到ADP3421不良就切断供电,所以会开机掉电。更换ADP3421,故障排除。
请问:TB6808F是怎样检测到ADP3421不良的?又是怎样切断供电的?这不是我的实例,所以原理搞不通。请高手回答

网友:
TB6808应该是检测不到ADP3421不良的,它只能检测总供电的电流和电压异常。可能3421输出的电压影响到了总供电。它是通过3421的SHUTDOWN脚来关闭和打开3421。

网友:
顶上去~~~希望能见到更具体的回答!

网友:
TB6808F检测到ADP3421不良就切断供电,你怎么知道是TB6808F检测到呢?别的芯片呢,有没有可能?

网友:
是网上看到的,应该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不理解它的工作过程啦

网友:
没有人会回答吗? :(

网友:
顶上去~~~希望能见到更具体的回答

网友:
3421不良主要是无法提供1.6V CPU电压 TB6807检测不到自然切断SHUNDOWN

网友:
顶,这个论坛真不错,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3421好像是T2X的通病。掉电不开机换掉它一般都能解决了。

网友:
只知道看到这个问题就换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高手可以帮忙

网友:
希望能看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别尽是废话~~

网友:
TB6808会检测到ADP3421不良,你怎么知道他会检测到是ADP3421工作不良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说检测可能不恰当。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

网友:
晕~~~~~~~~~~~~没有收获

方维 -10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