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维修经验

楼主(2007-12-11):
一块NF7的板子
NF2 SSP ULTRA400 +  NF2 MCP
被雷击了。
打ATX口,3.3V对地短路,其他正常。
拆网卡,I/O,几个MOS,还短。
拆南桥,还短。
拆北桥,不短了。

板子也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呵呵,给大家作个参考吧。

网友:
恩恩,遇到ATX短路的板就是拆,直到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我认为用刀刻排除法是比较有效快速方法,就是用小刀刻断桥的供电回路,边刻边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短了,连跑线都跑不了。
拆东西反而简单,桥的3.3V脚多着呢,你一个个去刻?把板子都刻坏了!
吹了多省事。

网友:
VCC的短路,用拆排法是最有效的.

如果是AD线,或控制线的短路,用割线法最有效.

网友:
如果用刀刻就是找到故障点把板子修好了,到还给客户的时候恐怕也不好交差吧。

网友:
非常的精彩,像楼主那样的修法,我真是不敢的.如果是其它的小地方造成的,你南北桥都拆了,那我感觉是不太恰当的方法.应该再用其它的方法判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问问十三
一般ATX3.3短了的话就是先拆了相关元件,如网卡,I/O等.

我是遵循先拆南桥再拆北桥的。
一般北桥比较难拆难换。

楼上的,飞翔也说了,用拆排法。我的板子并不是AD和控制线短路。

网友:
呵呵,,,,一个个刻供电线??????那么多供电线,要刻死你啊????刻完了.那板也废了..连线连死你啊

网友:
没别的办法,还是同意拆,一个个地拆,不过说老实话,要是我,拆完网卡还短的话,我就直接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