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B798 OSD菜单压不出来,出来时菜单边像花屏一样

楼主(2007-12-11):
AOC B798 纯平显示器,进系统桌面颜色等都正常,但OSD菜单压不出来,又时出来时OSD菜单边缘花屏一样(桌面显示还是正常)OSD菜单四边和里面图标感觉有毛刺样,还抖动,请各位指点一下,怎么修,谢谢
桌面

网友:
这应该是两个问题吧,菜单弹不出来应该是按键不好;菜单边缘和字有花屏的,你检查一下引入字符电路的逆程脉冲和字符振荡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老大的回复,因为刚接触显示器,第一次听说引入字符电路的逆程脉冲和字符振荡电路。也找不到资料,现无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