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r350清零

楼主(2007-12-12):
打印机r350清零软

网友(2008-01-29):
就是要找它
不晓得能不能用
能用就谢谢了

网友(2008-03-05):
还没有用过,真的不知道好不好用,但是还是要先谢谢再说了

网友:
怎么安装这个软件呀,怎么好像有毒一样的,可是说明一下吗,随便说一下便用方法吧

网友:
收下了.以后去客户那有这种打印机的就能用得上了.

网友(2008-04-04):
收下再说,不管它能不能用

网友:
r350软件清零一般都不能长效!

网友:
你这个清零以后,不会用几天又出现吧。楼上说有病毒,这种是有病毒的。就怕不行。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是V1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