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修了一个IBM T43本子,故障有些奇怪

楼主(2007-12-12):
前几天修了一个IBM T43本子,故障有些奇怪

接电源适配器屏幕正常,用电池则亮一下就暗屏了
经过一番辛苦的的折腾,最后确诊为灯管不良,
讲出来,希望大家以后碰到同类故障能够少走弯路

网友:
用电源正常,用电池暗屏,是灯管问题!这个的确很奇怪!谢谢楼主!

网友:
用电源正常,用电池暗屏,是灯管问题!这个的确很奇怪!谢谢楼主!

方维 -5 骗分帖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怪呀 不知道谁能解答这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首先,高压板有过流保护,其次,高压板,为了维持灯管的亮度不变,那要是输入的电压底,那肯定工作电流就大,用电池的时候,由于输入电压变低,毫无疑问,电流就大,所以很容易引起高压保护,不同的灯管,其耗电相差很大,楼主换了耗电比较低的灯管,所以行了

网友:
遇到过一DELL C640也是相同故障,最后查出是屏线问题。

网友:
问题没看很明白  不知道LZ说的啊暗一点还是完全黑了   一般我遇到会改个高压  只要灯管会亮一般不去换  换高压从主板找电源一般都可以解决,就是T43带灯的一般不怎么好装 地方不够 呵呵  不过还是恭喜你解决问题了 又学一招

网友:
沉舟侧畔 分析的非常在理,希望也是最终答案

我想还有一种可能:因为旧灯管老化或轻微漏电导致工作电流增加,而电池无法提供足够电力,此时某芯片自动切断灯管供电

恨天无眼的居然是屏线问题,呵呵。。。

我习惯把漆黑的叫做“暗屏”,把亮度很低叫做“屏暗”

网友(2008-03-17):
我没见过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主说下·以后碰到了也要解决

网友:
以后会注意的,不过这种问题是有点奇怪了,怎么能会扯到灯管上,如果见到这种情况,我会先看看那里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真是高手呀!这样的毛病也能检查出来,佩服!!!

网友:
如果能把你苦苦折腾的过程写下来,应该会给你更多分,太简单了。

网友:
断箭说的是如果有过程那就更好借鉴了  还是谢谢分析

网友:
以后会注意的,不过这种问题是有点奇怪了,怎么能会扯到灯管上,如果见到这种情况,我会先看看那里的.谢谢楼主了!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不过是,是R40的,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包打游戏!外接电源,就屏暗!后来,我外接灯管测试的时候,没有暗灯.反复测试正常后,换灯管OK!

网友:
T43屏暗的,有时灯管坏了,还会把主板上的保险丝也会烧坏,最好是用其它屏的灯管去测试看还会不会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