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也有正负极吗?

楼主(2007-12-12):
我是新手看过一些论坛有的论坛说用万用表测试内存颗粒的好坏还要分正负极,请教各位,怎样区分颗粒的正负极啊,
请求各位高手,在此先谢了,请说的详细点
内存颗粒

网友:
测量分正负与内存颗粒有没有正负极无关。你可真会联系。

网友:
内存颗粒是没有正负的,它只分针脚一般有个小圆点的那里就是第一针

网友: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万用表的表棒的正负级吧?数字万用表红笔是正极,指针式的红笔是负极.

网友:
我不解楼主的意思 能不能讲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