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5S

楼主(2007-12-12):
谁有LG1715SMUC程序给小弟一个,小弟这有两台17寸LG1715S液晶显示器开机用二十几分钟就黑屏,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停一会再开就可以,但还是用二十几分钟又不行了。电源板跟高压板是一块的。用好的换过没好。确定在驱动板上有问题。驱动板上的电容换过,只差没重写MUC了。谁有这个程序的给小弟传一份。谢谢啦。

网友:
我有这种驱动板,但是我没有办法读出程序来,所以帮不上忙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不像是程序有问题。感觉你判断故障不太全,屏你代换过吗?

网友:
黑屏用独立的高压板代换过吗?
还有高压板的供电是不是在黑屏时候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