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L插错内存,无内存电压(已修复)

楼主(2007-12-12):
ASROCK 915GL,原板用的是DDR一代内存。客户插的是DDR2内存,拿来后测内存电压只有0.86v,G脚5V,D,S都是0.86,测9916H烧坏,换新9916H,电压一样。M358,431,全部更换,结果一样。在测没有3.3V,跑线无结果,没找到供电端,强加3.3V,D,S升到2.8,开机一分钟后掉到D,S变到1.10V,在无思路。有修这的给个意见。

网友:
找一下是哪里控制358的,能跑C1吗?极有可能CPU根本就没工作.

网友:
强加3.3V,CPU能跑码,电压一掉就复位了。358没问题,2.5基准电压也有,就是没有3.3V,怪了,板跑线,跑到一个地方就没有了,找不到了。没思路了。问一下,9916H用的是3.3V,还是5V.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管击穿,换一3055上去,电压直往下掉,再查431边上两脚短路,拆下431没坏,再把358拿下,那两脚还是短路,跑线路无果,在线打附近所有元件的二极管体值无短路,现在无法修理,打算取3.3V电压降压试试。

网友:
不能用3055换,管子不一样。最好是用9916H,431本来两脚就是连的。只要有2.5V就正常。

网友:
原先时用的是电阻,改为电感,不在掉电。

网友:
楼主虽然好了,但为什么改电感什么思路啊?

网友:
原板没有这个排阻。测了3.3V在板上好像断掉了,没有阻值,只能找了一个跳了过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等代解决!!!!! :L

网友:
八咯、楼说的很对的哦     还有的  要看有4500没有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能强加电的,他的那个D极3.3没有,你强加过去了,可能别的地方也要这个3.3的,你强加上去所以就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