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维修最怕碰上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7-12-12):
前几天客户拿了一台主机过来修,启动速度特慢,要五分钟才能进系统,有时候还会死机,他拿到其他地方维修也去看过,说认为是主板有问题,还吹过南桥,都认为是南桥坏了,拿来我这里,也基本上是认为主板有问题,换了块主板,重装了系统,OK,没有发现故障,客户拿回去,晚上就打电话过来了,说死机,故障基本上是这样的,电脑启动后如果一直用,都正常,但就是不能关机,再启动,如果实行这样的操作,就会到进桌面的时候刚好出现一个鼠标的时候就死机了,我一样一样的换来测试,终于换到内存的时候,好像没有死机了,好说歹说,说服客户买了块内存,结果用了一天,他说又死机了,他说有时候到刚启动画面检测完内存就不动了,有时候到扫描硬盘变数字的时候到"7"就不动了,操,头都搞大了,大家认为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或者把网卡禁用了试试。

网友:
大概电源有问题,供电不足,换换试试.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高温       其他的如声卡之类的高不高温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吧~~~~
记得要好的电源

网友:
我入到你一样故障的 是硬盘的问题。
我遇到死机重启的一般反复把问题高准确  才说话 不轻易下结论  要不会让人不相信

网友:
先把他的数据线换了估计就好了,试试,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换数据线,硬盘,电源,反正慢慢的一样的排除吧

网友:
CPU发热过大也有时会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外加的网卡,有的话拿掉

网友:
我给大家总结下:主要看看电源的是否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呢,再就看看数据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硬盘有坏磁道啊,我已前也试过是硬盘有坏磁道

网友:
用DOS下的Format 格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硬盘都有可能啊,电源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是的  换个电源去试下啊!!

网友:
象这种慢启动问题,我遇到过2次了,扫描硬盘并无坏道,但是更换硬盘后就OK了, 这种无坏道的问题硬盘拿到其它机上用,也仍是相同的故障。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是凭直觉换硬盘整好而已的。要学得的东东还很多哟,郁闷啊。恳请教高手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遇到这些故障,一般都是叫客户把机子留下来,用两天时间检查和测试。。。。。最终确定故障原因。

不然换完这又要换那的。。。客户抱着机子跑来跑去累。。也把自己的声誉也败坏啦!!!!

               嗯 !对!人家接二连三的出问题,心里肯定不爽哒!
死机问题!一般是散热不太好!
         好好看看,有哪里烫手了!电源也是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以前我也遇到过  硬盘自检   到10  就死寂     换了快硬盘就OK了

网友:
楼主比较强!先是卖了块板子后来又卖条内存 再给他换个电源和硬盘一定就OK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把机子留下慢慢修,花些时间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大家讲的不错,电源和硬盘的问题可能性是最大的,先更换了试试看

网友:
先代换电源,再换根好的数据线,不行就换硬盘了.

网友:
说的差不多了,我了没多少说的了
你可以换个好主板,其它的都不换试一下,还是这样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如好了就是主板的问题
线还是要换的

网友:
先把硬盘线换了,再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一般是硬盘的问题,硬盘没问题的话把电源换了绝对搞定了.

网友:
像这种机只有慢慢的用排除的办法咯
代换电源,再换根好的数据线,不行就换硬盘了.

网友:
检查CPU温度→扫描硬盘坏道→换电源→换数据线。
先测试两天,没问题后再还给客户。
你这样容易造成客户不信任。
[
]

网友:
我们公司的电脑也是这样.还时常不认硬盘.启动到检测硬盘的时候狂敲一阵键盘.不让自动检测硬盘,一切就正常了.我知道我们的故障是电源和硬盘接触不好.主管的人不让整.想让老板换新电脑.哈哈!

网友:
这一般就两种可能
1.是数据线
2.是硬盘
我这里经常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风扇的问题~~换个风扇试下看看

网友:
板卡维修之外的问题,
只有有理性的用替换法去解决问题,最小故障缩小法分板问题,

网友:
超强的LZ真会做生意~~
叫他把电脑放你着两天试用下
LZ还可以玩玩游戏打打电动的
象这样的问题LZ考虑了硬件兼容没有
或者他买的是品牌还兼容机

网友:
这种很多原因都会引起的,应该留下机子,先排除大件的问题,再软件

网友:
还是先用块好电源试下吧,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結果搞定了嗎,讓大家共享呀

网友:
如果硬盘自检倒计时7秒不动的话不排除硬盘有坏道的可能

网友:
不是CPU发热过大,建议换硬盘和电源试一试

网友:
再卖点其它东东,最后再让客户买个机箱

网友:
修电脑最怕碰见一些这样希奇古怪的问提了
有些东西你检测它没有问题但是用起来就有问题了

网友:
见过硬盘变慢的硬盘,无坏道,是迈拓的。

网友:
一样一样排除,楼主检查不仔细啊!客人也脑火.

网友:
我也同意二楼说的
[楼主比较强!先是卖了块板子后来又卖条内存 再给他换个电源和硬盘一定就OK了。]
都换完了
我觉得电源的可能大.硬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