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问题

楼主(2007-12-12):
一个4D040H2的盘,在PC3000下测试一切都是正常的!(模块,模块组全好,扫描全是绿色,没有坏道)但是问题是这个硬盘在系统中(包括CMOS中)怎么都不能正确的识别到,已经排除主板还有数据线的问题,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
在BIOS和系统中识别出来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根本没有反映~~~~都认不到!换了N条线了~

网友:
另外这个盘跳到安全模式下居然也会转,是不是板有问题呀?但是如果板有问题的话在PC3000下测试应该是不能通过的,不是吗?请斑竹指教!

网友:
跳安全模式也会转?你没跳错吧,很大可能是板问题,找个板换上去试一下看,还有可能是固件有问题,因为有时候你检查固件是通过了,但你打开查看,里面有可能都是0000

网友:
谢谢指教!请问下在PC3000下怎么打开固件进行查看呢?是读出来后在做什么操作吗?不好意思,我很笨,斑竹
别见笑!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吧

网友:
没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如果板换过
板绝对没问题的话
那排除硬盘问题了

网友:
谢谢几位斑竹的指点了,呵呵~看来以后还要多多请教啊!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LDR,进去四项就OK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mt 也这样。。。。。

网友:
应该是识别慢吧,,你通电后没检测到,直接重启再检测一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