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办问题.着急~!!!!!!!!!!!

楼主(2007-12-12):
客户拿来几块七彩虹主板,型号是915PL-L,故障现象为点开关测试卡灯亮1秒钟就灭,再点还亮,放手还是灭,如果点住不动测试卡灯就一闪一闪的,,IO是8712的,换了也不好用.还有其他可能吗?请高人指点.这个板有通病,就是BIOS引脚容易氧化,原来拿来都是把引脚擦一下就可以点亮了,这次被别人修过,但是看着也没换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管被换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他换的管,尤其要注意他修过的地方

网友:
哪里有短,开机就灭。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就是一些管被换过.)是什么管呀?应该是上电保护吧

网友:
cpu供电问题。通常无cpui电压会这样

网友:
不是通电保护,灭了以后,再点PWR还能开一下.强行开机CPU电压也正常.换的管就是内存供电的,还有总线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