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管G极对地短路

楼主(2007-12-12):
下管G极对地短路,怎么查啊
把所有下管都拆了,电感还是对地短路
在线等,高手告诉我,怎么查啊,查哪几个元件
求助

网友:
下管与电感相连的是D极
所有下管都拆掉后仍然短路就是北桥已经被击穿了

网友:
拆电感、拆与电感连的电解电容。
还短的话就是Vcore对地短路。北桥挂。

网友:
看来北桥真挂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