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跑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12):
有一个865技嘉主板 CPU没有核心电压内存供电也不对  我换了个电管核心电压有了,内存换了个八爪 供电也正常了  加上CPU就是不跑  时钟和复位都有啊 CPU从1.7换到2.4 都不跑  。希望大家给个建议怎么办//

网友:
刷BIOS 試試吧!可以測下BIOS 的 CS#哦!

网友:
把CPU的IC换掉,试一下看,晶振是正常的吗?PG信号有吗?

网友:
刷BIOS试下啊 !!!很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FF的维修方法论坛里一大把,搜搜吧

网友:
CS#在BIOS的第几脚啊       复位 和时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