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 IC POWER GOOD 信号

楼主(2007-12-12):
各位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主板的电源管理
IC
都有一个
POWER GOOG
引脚。请教下这个引脚对于各种型号电源管理
IC
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哦!
低电平电压是几
V
高电平电压是几
V
哦!
请各位有实际量测过此
POWER GOOD
信号的的同志
们回复下好吗
!
主板

网友:
高是5V,没有就是低,如果是中间值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低电平有效皆指0V;而高电平有效在不同位置有不同要求,一般来讲3V以上电平即被视为高电平。某些情况下0.8以上也会被视为高电平,譬如CPU的复位及PG信号等。

网友:
可以举个列子吗?
哦!非常感谢各位回复哦!那请教下大家!
ISL6524
电源
IC
的
POWER GOOD
是高电来有效还是底电平有效哦!谁有这种型号的
IC
帮我量下好吗?

网友:
看来你有datasheet,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的吧?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张啊!你可以解释下吗?你经验比个多,理解比我好啊!
刚看了下此E文,有几个问题想问下老张你。
本人认为此POWER GOOD 引脚是用来监控Vcore电压的,当Vcore电压超过设定的(DAC)+-10% 时,此引脚发出底电平 控制那一路线路 使电源管理IC 停止工作哦 !
可以这样解释吗?还是请老张详细说明一下此POWER GOOD 信号的工作方式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
对电源管理芯片我也有个疑问:就是ENABLE ,从北桥发出的低电平,是不是每个电源管理IC都有这个脚位,如果CPU接的假负载,北桥还会发出这个信号么?如果没了这个信号,电源IC还能正常工作么?不能正常工作那假负载核心电压从哪来?谢谢师傅们指导.

网友:
不是每个PWM芯片都有EN脚的
如果设计有这个引脚的IC,上假负载就应该有效
有些板子甚至直接将EN脚接高点位
[
]

网友:
刚学修主板
我也想知道明确的答案。。。
谢谢各位达人的解答

网友:
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模糊,很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
如果针对主板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以3.3V为一个基准,如果是针对所有的工作电路,那估计没有一个准则,但是对应的数字电路只有0和1,分别对应低电平和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