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570FD显示器现在该如何下手

楼主(2007-12-12):
接修一台美格570DF显示器,开始电源电压输出12V只有8.3v灯丝电压只有3.3V负把12v断开后12V恢复正常后把场块,行场振荡块,前级视放,和末级视放都换过了就连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都换过了,上电后还是老样子,现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B电压正常吗?
如果+B也输出低,考虑是不是后级有微短路,重点在瓷片电容,无极性电容,如无短路有可能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如果是断开12V负载后,整机电压都能恢复正常,说明12V负载有微短路的地方,先用不着更换所有12V参于供电的芯片,要先确定究竟是那一组负载在拉低12V.然后再进行维修.

网友:
我用12V稳压电源试了下,电压也正常,电流为0。24A

网友:
+B电压和末级视放电压都正常电源也用电源模块试了结果也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灯丝电压的滤波电容换了没?
这个漏电会拖低电压

网友:
回楼上的,这个已经换过了连整流管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