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系统就蓝平

楼主(2007-12-12):
华硕M2V主板,做完系统就蓝平,硬盘是START接口的。硬盘,显卡,内存,CPU都没问题。怀疑主板有 问题,主板哪有问题。讨论》》》》》》》》》》》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这样的贴了,还有专贴,你干嘛不去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安装了XP自带的AC97驱动? 华硕主办的集成声卡不是AC97的安装了这个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怀疑精神值得提倡。但在怀疑主板问题之前LZ是否有排除过这些可能?
1.OS是否更换过版本,包括原版安装版系统。
2.驱动是否排除?
3.系统兼容性是否排除?即逐个更换除主板以外其他所有配件?
4.是否排除散热问题?
5.我想不到了,自己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