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前级的管子

楼主(2007-12-12):
台达电源前级的大三极管(本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
        F80351
       FQA
       9N90
上面就写了着些字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啊 现在两边的2个管脚正反都不通,字朝着自己管脚朝上红笔加中间黑加左通。别的全不通。我考虑是坏了。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
900V的N-沟道场管,你的管子可能是好的!

网友:

上面的管子电容我全都检查过了没有坏的了啊

网友:
台达的电源很复杂的,不象一般电源那么好修,保护电路很多。这个图纸不一定合适,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C%A8%B4%EF